1000t铝型材挤压机程序

楼主(2008-11-25):
请业类朋友加以指点。

网友A:
挤型机的程序并不复杂,主要是保护太多,油压站一般的人都没有见过那么大的。这机主要是安全第一,保护不好,把机器挤成二截也不一定。我改过这种机,是台湾产的。

网友B:
楼主的编写的程序,一点可观性都没有.估计楼主是做继电器出身的.....
不过还是佩服.

网友A:
楼主的程序我没有看,但楼上的可能是不了解这种机器,这种机就是纯开关电路,没有其它什么可能用得上数据类的程序,几十个开关,二个人搞半个月。不知道楼主写了多少步,我记得我才写500步左右,很小的。PLC到是用了80点

网友C:
刚学习编程,可以参考下,谢谢了。

网友D:
谢谢楼主,我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