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5):
急需电机维护保养方面相关事项,谢谢!

网友A:
摘抄(原作者:黄荣良)

一、电动机的日常检查与维护保养

电动机由定子架、绕组及绝缘材料、转子、两端轴承及端盖等组成,比较简单。电动机故障的原因有:电源断相、电压或频率不对;绕组短路、断路、接地;轴承运转不良;内、外部脏,散热不好(外部涂油漆太厚也是散热不好的原因),和自带冷却风扇坏,通风不畅;与机械装备不良;长期高负荷运行;环境温度高等等。船舶电动机的损坏,90%以上都是管理人员日常检查不细,维护保养不足造成的,只要坚持认真看、听、摸、测、做,绝大多数故障都可以预防和避免,减少公司备件和修理费用甚至船期的损失。

1、看:每天巡查时,不但电机员,值班轮机员和加油也都看电动机工作、电流的大小和变化,看周围有没有漏水、滴水,会引起电动机绝缘低击穿而烧坏。还要看电动机外围是否有影响其通风散热环境的物件?看风扇端盖、扇叶和电动机外部是否过脏需要清洁?要确保其冷却散热效果。无论谁发现问题,都应及时处理。

2、听:认真细听电动机的运行声音是否异常,因航行时机房噪音较大,可借助于螺丝刀或听棒等辅助工具,贴亲电动机两端听,如果经常听,不但能发现电动机及其拖动设备的不良振动,连内部轴承油的多少都能判断,从而及时作出添加轴承油,或更换新轴承等相应的措施处理,避免电动机轴承缺油干磨而堵转、走外圆、扫膛烧坏。

多数厂家考虑到大型电动机解体更换轴承的困难,会采用开式轴承,用油枪加油时需注意使用专用轴承油(-35℃~+140℃),并将另一边的闷头螺丝拆卸开,以便将旧油挤换出来。防止加油时因压力大把油挤到电动机内部,运转时溅到定转子上,影响电动机的散热功能等。

3.摸:用手背探模电动机周围的温度。在轴承状况较好情况下,一般两端的温度都会低于中间绕组段的温度。如果两端轴承处温度较高,就要结合所测的轴承声音情况检查轴承。如果电动机总体温度偏高,就要结合工作电流检查电动机的负载、装备和通风等情况进行相应处理。

根据电动机的所用绝缘材料的绝缘等级,可以确定电动机运行时绕组绝缘能长期使用的极限温度,或者说电动机的允许温升(电动机的实际温度减去环境温度)。各国绝缘等级标准有所差异,但基本分为:Y、A、E、B、F、H、C 这几个等级,其中Y级的允许温升最低(45℃),而C级的允许温升最高(135℃以上)。从轴承油和其它材料方面考虑,用温度表贴亲电动机测量的温度最好控制在85℃以下。船上电动机多为E、B级,发电机多为B、F级。

4、测:A:在电动机停止运行时,要常用绝缘表测量其各相对地或相间电阻,发现不良时用烘潮灯烘烤以提高绝缘,避免因绝缘太低(推荐值>1兆欧)击穿绕组烧坏电动机。设有烘潮电加热的电动机除非特殊情况,不要随意关掉加热开关。在坞修、潮湿天气和冬季时要特别注意电动机的防水、防潮和烘干。进、出港和坞修出厂前需检测一些重要电动机的绝缘。对露天及潮湿场所的电动机要特别注意水密,对怀疑严重受潮或溅过水的电动机,使用前更应认真检查。有条件的应缝制帆布罩加以防护,可相对保证电动机绝缘,但高温天气或长时间,连续使用时需将帆布罩取下,以防散热受阻导致马达过热烧毁。如果发现电动机浸泡海水,只要将电动机解体后抽出转子,用60-70℃热淡水反复冲洗,并用压缩空气吹干后,再用烤灯从电动机定子内两端烘烤,直止电动机绝缘升至正常。

对修理的电动机三相绕组的电阻与其平均值偏差应小于4%。绝缘电阻的测量:一般只测量冷态(常温下)绝缘,运行半小时后停下来测的是热态绝缘,若与冷态绝缘相差太大,说明绕组绝缘漆没有干透。绕组对地绝缘(即对机壳)和绕组之间的绝缘电阻值不应低于下列公式计算的数值:

3x电动机额定电压(V)

绝缘电阻(ΜΩ) =  --------------------------

有些电动机绕组的引线只有三根,不能检测绕组间绝缘,重绕电动机的绝缘电阻一般不应低于5兆欧。

B: 在电动机运行时,可测量其三相工作电压和电流,看是否平衡。电压应基本相等,各相电流与平均值的误差不应超过10%,如用钳形表测得的各相电流差值太大,则可能有匝间短路。有时需要脱开负载测量空载电流大小,一般2极约2800rpm,1/3 Ie(额定电流);4极约1600rpm,40%左右 Ie;6极约900rpm,55% Ie。它会因极数与容量的不同而不同。另外电动机的Y、△形接法不能搞错,若错将Y形接成△形,工作电流会增大;反之,则减小。同时,如电动机的绕组接线错误,或绕组匝数减少,旧电动机的定转子间气隙过大(正常0.2-1.0mm),都会使马达空载电流加大,这些要点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电动机状况的好坏。

5、做:不但要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还要按保养周期对电动机进行螺丝、接线紧固,拆解检查、清洁保养等。如“XX海”轮空调风机电动机端盖4个固定螺丝全部松脱,扫膛运转烧坏,和“ X强”轮锅炉风机电动机风扇叶脱落抵住堵转而烧坏,是因为没有及时检查、紧固所致;而“康X”轮已发现主海水泵电动机轴承不良、运行温度高,而未及时更换轴承使电动机烧坏,和“X强”轮克令主油泵开式电动机,因天气潮湿绝缘电阻下降,不及时烘烤提高绝缘而击穿,是因为虽已发现问题,但没做维护保养补救所致。无论是不看不做,还是只看不做,最终都会造成故障或事故。

拆检电动机时如需更换轴承,要尽可能用进口的,国内的会有不少是翻新的旧轴承,质量难以保证。如发现轴承外圆与端盖轴承座配合不紧密,即轴承走外圆时,要根据其程度不同,视情采用端盖轴承座内圈打麻点、垫铜皮或镶铜套消除。一定要定准中心点,否则不久又会损坏。投入运行前,要再次确认轴伸出端径向摆动与端盖等紧固情况,转子转动是否灵活,绕组引线连接是否正确等等。

还有许多电动机,当与其连接使用的泵浦漏水时,通常都有轮机员去加压(填料函)灭漏,有经验的轮机员在加、换盘根时,都会用先手盘转一下,看转动情况,平衡上紧压盖螺丝,再短时起、停两三次,看看工作电流等是否正常;而没有经验的新轮机员,只知道上紧灭漏,不注意与之相关的电动机,结果导致电动机因堵转起动电流太大,热过载保护来不及动作而击穿绕组烧坏。另外,在对由电动机驱动的机械设备(泵浦、油泵等)维修保养、拆检装复时,也应认真查验和校正电动机与被驱动机械的轴心线,确保对中良好,用手转动联轴器时应轻便、灵活。只有切实、认真、细致地做好每一步,才能提高设备的完好率。

二、控制系统的日常检查与维护保养

电动机的控制系统由开关、小变压器、保险丝、主副接触器、继电器、温度、压力感应装置等组成,相对较复杂。故障多种多样,常需要借助控制原理图分析排查。

平时要注意保持控制箱内、外清洁干燥,不能有水、油污,定期用小扫风机吹干净箱内各元件及接线柱、排上的灰尘,或用刷子蘸电器清洁剂刷干净,以免影响接触器、继电器的工作或绝缘。设有烘潮电阻的控制箱,一般不要随意关掉加热开关。还应保持箱体接地可靠,预防触电。

要定期检查箱内接线和螺丝的紧固情况,防止接线和螺丝松脱。查看开关、接触器、继电器等组件有无损坏或烧蚀烧焦现象,各元件工作状态及起、停、连锁功能是否正常。要保持接触器动、静触头吸合、接触良好,避免因触头接触不好引起电动机缺相运行而烧坏。如果触头表面良好,仅是发黑,可用粗布擦一擦,不要轻易打磨掉表面的耐热合金层,否则将缩短触头寿命;若触头表面烧蚀比较严重,可用“0”号沙纸将其磨平。动、静触头需保持线接触或面接触,而不是点接触。接触情况好坏可在动、静触头之间放张纸条来检查,吸合时如夹不紧,说明触头或弹簧需要调整或换新)。这一点需要引起重视,轻的时候,因接触不良会产生较大的接触电阻(电流),也就意味着负载增大,导致过载保护继电器动作跳闸,重则会引起电动机缺相运行而烧坏。某轮就是因控制箱内主接触器弹簧卡阻造成缺相运行,10个月内就烧坏3台分油机电动机。

更换继电接触器时需要注意电磁线圈工作电压,以免换错烧坏线圈。一般有24V、110V和220V,对时间继电器,除了要注意线圈电压要求外,还要弄清时间继电器的时间调节单位(时、分、秒)及范围。

对采用星形-三角形(Y-△)方法启动的(转换延时约5秒)电动机,要察看其转换启动情况是否正常。通常,生产厂家对电动机的启动周期(即每分钟启动次数)有严格规定,会在起动控制箱上有警示标贴,提醒使用者防止电动机因频繁启动而损坏,同时,也为防止起动控制箱内的一些电器组件(如起动电抗器等)发热烧毁。所以,对起停频繁或电流大的电动机控制系统,应缩短检查保养周期。如:克令、锚机、绞缆机、主机辅助鼓风机、主空压机和锅炉水泵等都需密切注意,定期检查热过载继电器的保护功能(可拨动旁边的小红标色制),其设定动作值不要超过电动机铭牌的额定电流值,确保能起到过载保护的作用。

总之,只要各机、电人员加强责任心,切实按要求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保养,并当发现设备的声音、温升、工作电流和绝缘等不正常时,又能及时处理,我们的电气管理水平就一定会上个新台阶,为船队的营运增加一份安全的保证。

网友B:
2楼的兄弟说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