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5):
恒压供水的反馈信号是0-10V,有的工程师说接这种反馈信号应该在变频器反馈端口的0电位端和10伏电压端串一个电阻,要不要串呢?串上了好像信号就不对了。谢谢大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恒压供水的反馈信号是0-10V,有的工程师说接这种反馈信号应该在变频器反馈端口的0电位端和10伏电压端串一个电阻,要不要串呢?串上了好像信号就不对了。谢谢大侠。
还是建议搞清楚压力表反馈信号,变频器接收信号,电压/电流信号。

网友B:
压力传感器是4-20MA输出的要接500欧姆电阻,功率2W.也可接变频器电流模仿量端.有0-20MA和4-20MA两种,看变频器说明书为准.

楼主:
引用 楼主:
恒压供水的反馈信号是0-10V,有的工程师说接这种反馈信号应该在变频器反馈端口的0电位端和10伏电压端串一个电阻,要不要串呢?串上了好像信号就不对了。谢谢大侠。
我是意思是说:反馈信号是0-10V,变频器的接收信号也是0-10V,这时候还有必要串电阻嘛?

网友C:
这个到没有听说过,如果是转换成电流差不多!

网友D:
是的,外部传感器或变送器与变频器链接,需要阻抗匹配!但是这必须要把两端的电路搞清楚,才好讨论。传感器的输出种类也很多,变频器的输入种类也很多,无的放矢的讨论,就说不清楚了。

网友E:
一般不用串电阻,
我从未串过电阻,

但是ABB  ACS401的要小心啦,输入板上有个拨码开关,如果在电流的位置上,你使用了电压输入,恭喜你,烧掉了,1400元没啦,这时串电阻就体现出好处来啦,

串电阻后可能反馈不准确,可调节反馈量,不同的品牌有不同的叫法

网友F:
如果是接收电压信号,应该是不用串电阻的啊

网友G:
我想如果都是0-10V的,就不用串了.串了反而不正常!我平时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E:
西门子420变频器就要串电阻

端子2、4、9短接起来
5、6短接起来【短接自由停车】
5、8短接是启动
8经1.5k电阻至远传压力表高端
3接远传压力表的动端
9接低端

网友H:
都是工作经验啊,值得学习

网友I:
abb的好像不用接电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I:
abb的好像不用接电阻的

ABB的变频器不接电阻,西门子420要接

我只是提醒ABB的有个开关一定要拨,假如不拨的话,会坏掉,

那些喜欢串电阻的老师,是出于谨慎考虑的【ABB开关不拨的话,在这些老师手里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