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5):
我是新手,自修plc,虽然下了一个7.3(欧姆龙网站),但还是在用6.1,不知两者区别大吗?
由于6.1的帮助文件全部是英文,直接拿元件画梯形图画,我只会画第一个(母线旁边的),往后的与或非都不行。。。。。也找不到编程使用说明手册
所以,我一般是在草图上画了梯形图,然后用在视图菜单中选助记符直接输入程序,然后再以梯形图显示和监视运行。。。
我只用梯形图加上注释(比如:启动按钮,输出1等等)
就这样在线-传到plc-监视运行-不在线(重新点在线)-修改--再传。。。。
基本运行问题不大了,但不知大家怎么使
另外发现6.1一个问题,我在用互锁指令时,按说互锁条件不成立,所有互锁中的out指令应该全部复位,可监视运行梯形图中仍然点绿,当然plc实际运行没问题,是不是6.1的bug,求问
最后一个菜问题,启动停止按钮原则上可选带锁和不带锁的,当然对应梯形图是不一样的,带锁的就好像电平触发,不带锁的就好像脉冲触发,需要程序上启保停(或者抗抖动difu啥的),我的问题:大家是不是不用带锁的按钮了
严肃点,不许笑我啊,呵呵

网友A:
程序的问题可以把图贴上来;
输入带锁的只要你给信号了就会保持住的,如接到000。00上,这点除非复位,否则一直为ON;
不带锁的按钮只有按下时000.00为ON,放手后就变成OFF了;

网友B:
^_^7.3版的,欧姆龙有7.3版的吗??我怎么没见到呀,我知道7.1版的增加了CP1L

7.0版的增加了CP1H

其它版本也就是支持的型号问题,基本没什么变化。

你说的那个还是绿的估计你是用的常闭触点吧^_^

要是怕抖动你可以用上升沿触发^_^

我也是刚学的,没事交流一下呀^_^

网友C:
如果绿色没变,看看程序中是否有重复输出的原因。

启停按钮一般情况下是用不带锁的按钮。但也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