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5):
由于机床老旧,需要翻新。原机床上用的是113模块。现要改造成2轴的。
PLC不更新,采用原来的C200HE-CPU42。
在拿到模块后,傻眼了。操作手册全英文。看不懂。
现模块排列如下。
03  16点输出
04  16点输入
05  16点输入
06  16点输入
07  NC213
08  C200HE CPU42
09  电源
NC213上MACHINE NO.在1号位上。
控制两轴。在轴参数和公用参数设置无法设置,NC213模块上的一些输入输出点功能不清。用快译翻了一些。出现第一个问题,其中那些n+4.m+2是什么意思,按我上面的排列,都是什么地址。
希望各位老师能帮帮忙,给我设置的参数等资料和一个带中文注释的示范程序。包括在屏上的数据显示和输入。
机床动作如下。X轴速度1,位置1-速度2位置2-速度3位置3-无进给延时-退回。

网友A:
呵呵;这个不是只通过参数设置就能用的;
NC213详细的说明好好的研究一下,搞不清只好请人了;

楼主:
程序我可以做出来,也做好了!就是不知道如何把值传到什么位置!比如速度1对应在模块上那个数据位!

网友B:
手册看不懂,用起来很麻烦。
很多东西由于用得少,手册都没有中文的。
要想用好,没的别的办法,抱个字典,把手册啃下来吧。
有过两次,再看其它类似手册,也会觉得简单了。

楼主:
只是工期紧,要真没办法我也只能找人做了!

网友C:
m是DM1000+100*UNIT NO.;n是100+10*UNIT NO;你这里就是
m=DM1100;N=110;
还有个I区域需要定义,I区域要在PLC程序里面定义,比如MOV #D D1100;MOV #5000 D1101,那么你就定义了I区域的开始是在DM5000;具体各个功能还要看手册呢.
如果你用存储器方式比较简单点,把速度,加减速度,位置值直接写在NCT软件中再传入PLC就OK了,要是用直接存储方式的话就复杂一点.

网友D:
M是公共参数和轴参数区,N是操作存储器。
M=20000+100*单元号(D区)N=2000+10*单元号,两轴占N-N+9这10字。前四个字的各个位都有他特定功能,像独立启动,,绝对移动,相对移动等。还是要看手册,后面还有I区和K区。我建议你还是用CX-POSITION这软件,可以省好多事的
通过M,N,I,K是内存操作,很烦的;有软件是直接操作,用到NC模块都会用这种方法

网友C:
楼上的大哥,你的哪个标准是CJ1系列的NC模块.楼主用的是C200H系列的

楼主:
我现在从老机床上把程序读了出来。原来是NC113的。现在我要转换成NC213的,其中把3.04(磨架左行)3.05(磨架右行)变成伺服动作。请各位师傅帮我看看!谢谢!还有就是我在一些轴参数上如何设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