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线圈压缩机电机

楼主(2008-11-25):
大家介绍一下分线圈压缩机电机原理,启动停止过程,接线等。

网友A:
可能是双线圈
双线圈就是两个定子同时驱动一个转子,两个定子的线圈的相序要完全相同,否则转子将受到完全相反的两个转矩。
采用双Y型线圈主要是降低启动电流冲击,启动时应该先给一个线圈通电,另一个延时通电(一般延时0.3---1S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