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5):
不会发图,请多多原谅。
程序是从客户纯水系统上下载的一小段,系统用的是三菱的FX1N系列和台达的触摸屏
。这段程序我就是看不懂,整个程序中M10,M11,M11只有触点没有线圈,不知道M210,M211,M212是如何动作的。而且它后面还会用M210,M211,M212常开出点去接通几个输出点,而且还动作。不知道这段程序是如何完成的,请高手解答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如楼主所说,M10,1M11,M12的值应该是从屏上设置的。在看程序时可以将其等同为一个按钮或转换开关信号。

网友B:
M10 明显触摸屏的单按纽启动M210  M210  其它的类似..

网友C:
整个程序中M10,M11,M11只有触点没有线圈,可能是从屏上设置的!但这段程序想实现的应该是三个控制功能,得到第一个信号,输出会接通,第二次得到这个信号,输出会断开!以此类推,循环动作!

网友D:
用触摸屏的好处就是省去了物理输入点,所以在程序中的没有线圈的m是输入点,对应的地址是屏上画的按钮

楼主:
谢谢大家,小弟刚开始学PLC ,触摸屏很少接触,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
谢谢6楼,那是不是程序中所有没有线圈的M都是在触摸屏程序里设定好的?
补充下,如果我想在线监视PLC程序运行情况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