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5):
一台型号为YL90L-2,2.2KW的单相双值电容电机,接线端子上有6个接线柱:Z2,U2,V2,Z1U1,V1.
请问正转和反转时,电源的火线和零线分别接在哪个接线柱上?

楼主:
单相双值电容电机如何接线
我是楼主,补充一下正转和反转时的这6个接线柱的连接图.

网友A:
因为是CAD图,有的老师打不开,我替你贴上来

网友A:
发几张图,供你参考
[upload=jpg]

楼主:
我是楼主,我所画的图是电机的接线端子,电机只需要一个转向,不需要用倒顺开关,请问电源应接在电机接线端子的哪个柱子上?

网友B:
使用万用表测量电机,阻值最小的为运行绕组,最大的为启动绕组,而后中间这根线为公共线。
二个电容是作用是:大的为启动电容,小的为运行电容。接线就把大的接启绕组,小的接运行绕组了。(大电容的一端接公共线,一端接离心开关)。
把电容其中一根线作为公共线,和电机公共线接起来。结合楼上所发的图,看明白了就试试吧,

网友C:
7楼的内容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