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5):
我用pwm指令在三菱软件上为什么仿真不上啊,程序和PLC类型应该没有错误!

网友A:
有些指令是仿真不了的

网友B:
如果程序是按手册上的
就不用怀疑你的程序,有的是仿真不了的
特别是关于脉冲这些的,看不到效果

网友C:
脉冲的频率太高,无法在电脑上仿真出来,仿真时的刷新一般是100ms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