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5):
有一台设备,PLC是三菱的,经常性碰到这样的问题:机器自动启动不了,只能手动工作,设备也没有出现任何异常情况,后来我把原程序重新安装后,才可以自动操作起来。这样的情况老是发生,有了第一次经验,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后,都要重新安装原程序。烦请高手指点原因!多谢

网友A:
程序是自已做的吗
可以监控下看是有没有条件没成立
确认下是不是条件成立还不执行

网友B:
听上去有些奇怪,重装后多长时间不好用了,是不是程序里设定了时间限制

网友C:
把程序传上来看一下,说不定很简单就给你解决了。

网友D:
我怀疑是你的程序没编好,当操作工有误操作时,问题就出来了。再出现时先用电脑监视看看

网友A:
多数是程序问题
其实现场监控下程序很好找问题
当认为应该有输出却没输出是时,在线监控下应该有输出动作的点前面的条件有没有成立

网友E:
程序不完善,程序运行的某个自动状态在内部锁死,不能自动复位,程序认为一个自动循环并未完成,所以不能开始下一个自动循环。

网友F:
有干扰, 程序跑非了吧

网友G:
我觉得也是程序的问题,监控一下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网友H:
7楼说的有理,这种现象的原因基本就是程序的BUG,比如自动转手动的时候,或者自动运行中,停止机器运行等程序中处理时不够完善。。现场监控一下,很容易发现问题。郁闷的就是程序不是自己设计的,拿着只是不带注释的程序去监控。跟太监去跟皇太后瘙痒的心情差不多。。。

网友C:
没有注释的是可以看到,就是要时间,有一台电梯被锁了,我看了近二个小时才找到原因。
但也个别,有一批机器同时被锁,哈哈,立马搞定,一大叠票子就进了我的口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没有注释的是可以看到,就是要时间,有一台电梯被锁了,我看了近二个小时才找到原因。
但也个别,有一批机器同时被锁,哈哈,立马搞定,一大叠票子就进了我的口袋。

那机器厂家估计会恨死你了。。不过现场监控的话,对着PLC输出点来看的话,应该也不是难事。。

网友I:
把程序给看看]
肯定是程序里的问题

网友J:
我昨晚遇到一个问题,机器开始一直正常工作,休息时间回来再开机器后,出现不良产品用开锁开完锁后,复位就不能把复位NG的灯复位清除,机器也启动不了,没电脑,等有电脑时再看看。

网友K:
^_^可以确定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你的程序应该是自己编的吧,按照自己做程序的思路来进行操作,一般情况下还是可以避免的。我好好分析一下你的工艺,整理一下思路,在修改程序吧,要不好的没改出来,却改坏了^_^。

希望你能把程序传上来看看。让各位大侠们给你分析一下^_^

楼主:
[求助]请教高手问题:机器自动启动不了,只能手动工作[求助]程序传上来了

楼主:
程序传上来了,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这种程序怎么查呀,有没有原程序啊?

网友L:
如果是自己编的程序就不会有这个问题,监控一下就可以了。若是别人的程序,那你们单位肯定没给人家钱。

网友M:
1、程序有问题
2、周围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