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打火的问题

楼主(2008-11-25):
今天给人家换断路器时,发现一问题,零线碰到箱体外壳了打火,而且是总打的,他是一个三项开关,零线直给的,共地线,电源已断开了,不知为什么,?希望大侠们解答谢谢

网友A:
一般是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极   接地电阻大,
再就是过来的零线线径偏小或是导线电阻大

还有一点就是距离变压器的接地极太远也会出现这个现象,我遇到过,距离变压器240米,50平方的零线,对地打火严重,这主要是这个地方和变压器的接地极那个地方的地电位不同导致。
也就是说,这个接地极和距离几百米的接地极两者之间是有电位差的【不大】

网友B:
2楼的回答较正确!

网友C:
你可不可以用重复接地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还真没遇见过这样的事情

网友A:
可以用重复接地来解决,架空线路的干线和分支线的终端以及沿线每1公里处,零线应重复接地。电缆和架空线在引入车间或大型建筑物处,零线应重复接地(但距接地点不超过50米者除外),若屋内配电屏、控制屏有接地装置时,也可将零线直接连到接地装置上。

网友E:
原因就是:接地电阻大

网友F:
7楼的说法可以解决零线打火的问题!零线应重复接地(将零线接至可靠的接地极)

楼主:
谢谢大家,我还是不明白这是个小区里的网吧,按理说不应该啊,不可能是距离变压器远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就是接地阻值太大大于4欧

网友G:
对啊  楼主说的对啊 这是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