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5):
各位老师: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工厂里面的三相交流电机,举个例子就说37KW电机,假如说工作电流为50A,它的功率因数为0.85,效率为0.8,那么它实际消耗的功率是多少呢?是用这个公式计算吗:P=1.732*U*I*功率因数*效率,如果不是,有请大家帮忙赐教!谢谢

网友A:
公式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是的没错

网友C:
就是这个公式啊,你可以验证一下

网友D:
楼上三位看清楚搂主的题目,别误导人,建议先弄清效率的含义。

网友E:
5楼的解释一下啊,不是很明白

网友F:
你是想求电机输入的电功率吧?用电机功率除以效率就行了.

网友F:
哦,我理解错了!你是想求实际输入的电功率.那就安你的公式不用乘效率就行.我上面求的是额定的输入功率!

网友G:
去掉效率即可

楼主:
估计是我问的不是太清楚,说的直接一点就是:现在知道平均工作电流了,它一小时实际消耗多少度电?

网友H:
乘以根号3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