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5):
本人最近在研究FR-S520SE变频器与PC的通讯,想请问高手,参数命令代码一览表后的通讯参数扩张设定值7F/FF的值(0-9)是如何设定的,是通过计算机发送的吗?如果是,按哪种格式,请给个例子可好。急切盼望有人解决,谢谢!

网友A:
是通过计算机发送的,以ASCII码发送

网友B:
你可以去三菱网站看下有样例的,我记得变频器手册上也有,是通信手册,上面也写了,

网友C:
三菱网站上有PLC与S500变频器的通讯程序;

网友A:
楼主是不是一定要用到的7F/FF的这个命令,这个很少见到用的
PLC和变频器通讯常见的做法一般是启动正反转、停止控制,电流、电压、频率监控,频率写入等功能
最好加上个触摸屏监控和写入等全部通过触摸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