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模块?

楼主(2008-11-25):
从电路图上看,应该有一个可控硅,但实物上又找不到控制极?

网友A:
带续流管的可控硅,G2就是控制极.

网友B:
具有相同温度特性的半波整流可控硅+二极管,名字我忘了,你可以叫他【可控硅整流半桥】
两个可以组成可控整流全桥,进口货较多,现在已有国产货

楼主:
查明白了,模块上的电路图错了,实物为两个二极管组成的模块,而模块上贴的标签上则表明的为一个二极管和一个可控硅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