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5):
----一台工业专用实时检测仪表,接高精度位移传感器,用于测量微小形变或微量位移,仪表测量精度为0.01毫米,测量范围最大值为50毫米。该仪表带有一个9针的rs-232c 串口,能与微机进行串口数据通信,实时传送检测数据,通过微机软件处理可实现工业实时监控。
----该仪表的串口数据通信协议是:数据传输速率为 9600bps,1位开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位。仪表每秒发送50帧检测数据,每帧数据由4个字节组成。第一个字节定义为二进制常数0f0h,是每帧数据开始的标志字节;后面连续2个字节为数据字节,采用压缩的bcd码编码方式,高位在前,低位在后,即一个字节表示两位十进制数,则两个字节表示四位十进制数,小数点采用固定形式,定义在两字节中间;第四个字节为符号字节,该字节第八位为1,即:
----则为负数;第八位为0,即:
----则为正数。
----例如:0f0h 26h 87h 80h 0f0h 34h 62h 00h 表示 -26.87 34.62。
----通信传输速率为9600bps,则最快速度1.04ms发送一个字节,仪表每秒发送50帧数据,每帧数据有4个字节,即每秒发送200个字节,平均5.0ms 发送一个字节,连续读取串口数据时要在程序中添加循环等待程序。
----为了实现实时监测功能,接收数据的读取要尽可能的快速,则设置mscomm1的属性如下:
rthreshold = 1
接收缓冲区收到一个字节产生oncomm事件
   inputlen = 1 每次读取一个字节
----仪表每秒发送50帧数据,微机收到一帧完整数据至少需要20 ms时间,然后再进行数据处理。如果微机在下一帧数据接收前即20ms内能将数据计算处理完毕,则接收缓冲区内只会保存有一帧数据,不会存有两帧以上数据,接收缓冲区的大小不会影响实时监测效果(接收缓冲区>4字节),这时完全可以实现实时监测或实时控制;如果微机在20ms内不能将数据计算处理完毕,接收缓冲区设置得又很大,在数据计算处理完毕前,接收缓冲区内就会保存有两帧以上数据,而且一次工作时间越长,缓冲区内滞留数据帧就越多,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之间产生逐渐增大的额外时间差,当接收缓冲区充满后,时间差不再增大,固定在某一值,部分数据因不能及时采集到接收缓冲区中,数据产生丢失现象,真实工作情况就会和微机处理结果产生较大的时间差,对实时监测和实时控制很不利,这种情况下接收缓冲区的大小就会影响实时监测效果,所以接收缓冲区设置不能过大,以保证数据处理的实时性。
----设置接收数据模式采用二进制形式,即 inputmode=cominputmodebinary,但用input属性读取数据时,不能直接赋值给 byte 类型变量,只能通过先赋值给一个 variant 类型变量,返回一个二进制数据的数组,再转换保存到byte类型数变量中。
----vb中有byte类型变量,但没有字节的位处理语句,符号字节的位处理要判断符号字节的值是否大于 127,大于127则为负数;压缩的bcd码存入 byte类型变量,vb系统只按十进制数处理,这要通过一个简单算法换算,解压bcd码才能还原成十进制表示数值。假如a是byte类型变量,d是single类型变量,将一个压缩的bcd 码存入a中,则算法是:
d=(a\16)*10 + a-(a\16)*16
则d=a-(a\16)*6
----程序清单:
----在通用声明中定义程序所用变量:
dim ab(4) as byte
‘字节数据类型数组,用来存储接收到的一组字节数据
   dim av as variant ‘用来从接收缓冲区读取数据
   dim i as integer
   dim j as integer
   dim w as integer ‘接收数据个数计数器
   dim b1 as single
   dim b2 as single
   dim ww as single ‘十进制检测值
   dim maxw as single ‘最大值
   dim minw as single ‘最小值
----在窗体中添加名为command1的[开始]按钮和名为 mscomm1的mscomm控件。
---- [开始]按钮的click事件处理程序主要是对mscomm1控制的参数初始化设置,程序中大部分参数在设计时可在mscomm1控制的属性窗口中设置: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开始按钮
 with mscomm1
    .commport=2     ‘使用com2
    .setting=“9600,n,8,1        ‘设置通信口参数
    .inbuffersize=40
    ‘设置mscomm1接收缓冲区为40字节
    .outbuffersize=2
    ‘设置mscomm1发送缓冲区为2字节
    .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设置接收数据模式为二进制形式
    .inputlen = 1
    ‘设置input 一次从接收缓冲读取字节数为1
    .sthreshold = 1
   ‘设置output 一次从发送缓冲读取字节数为1
    .inbuffercount = 0  ‘清除接收缓冲区
    .outbuffercount = 0  ‘清除发送缓冲区
    maxw = -99
    ‘最大值赋初值
    minw = 99    ‘最小值赋初值
    w = 0
    ‘数据个数计数器清零
    .rthreshold = 1
‘设置接收一个字节产生oncomm事件
    if .portopen = false then
   ‘判断通信口是否打开
       .portopen = true    ‘打开通信口
       if err then    ‘错误处理
         msgbox “串口通信无效
         exit sub
       end if
    end if
 end with
end sub
----为了达到实时数据采集目的,实时数据采集处理程序采用mscomm事件驱动方式。
----mscomm1_oncomm的事件处理程序只处理 comevreceive事件,首先判断帧数据的开始字节,关闭oncomm接收事件,然后接收数据字节,将压缩bcd进行还原转换,再接收符号字节,判断数据符号,判断数据最大最小值,最后打开oncomm接收事件,等待下一次oncomm事件产生: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with mscomm1
select case .commevent
‘判断mscomm1通信事件
     case comevreceive
‘收到rthreshold个字节产生的接收事件
       av = .input
‘读取一个接收字节
       ab(1) = av(0)
‘转换保存到字节数据类型数组
       if ab(1) = &hf0 then
         ‘判断是否为数据开始标志
         rthreshold = 0
         ‘关闭oncomm事件接收
         do
           doevents
         loop until .inbuffercount >= 3
     ‘循环等待mscomm1接收缓冲区>=3个字节
         w = w + 1 ‘计数器累加计数
         av = .input
        ‘读取第二个数据字节(bcd码高位字节)
         ab(2) = av(0)
    ‘转换保存到字节数据类型数组
         av = .input
        ‘读取第三个数据字节(bcd码低位字节)
         ab(3) = av(0)
‘转换保存到字节数据类型数组
         av = .input
‘读取第四个数据字节(符号位字节)
         ab(4) = av(0)
‘转换保存到字节数据类型数组
         b1 = ab(2) - 6 * (ab(2)\16)
     ‘高位字节压缩bcd码转换为实数
         b2 = ab(3) - 6 * (ab(3)\16)
    ‘低位字节压缩bcd码转换为实数
         ww = b1 + b2 / 100
    ‘数值组合,标定小数点
         if ab(4) > 127 then ww=ww
         ‘判断数据符号位
         label1(0) = format(ww, “0.00)
         ‘显示毫米单位数值,2位小数
         label1(1) =format(ww /25.4, “0.000)
‘显示英寸单位数值,3位小数
         if ww > maxw and ww
----‘判断最大值,仪表在刚开始工作时有干扰,会传导一些乱码,位移传感器有参数偏差,最大值一般都略大于50毫米,所以取51为极限最大值,取-51为极限最小值。
    maxw = ww
    label1(2) = format(maxw, “0.00)
    ‘显示毫米单位最大值,2位小数
    label1(3) = format(maxw/25.4,“0.000)
    ‘显示英寸单位最大值,3位小数
    end if
    if ww  -51 then
    ‘判断最小值
    minw = ww
    label1(4) = format(minw, “0.00)
    ‘显示毫米单位最小值,2位小数
    label1(5) = format(minw/25.4,“0.000)
       ‘显示英寸单位最小值,3位小数
          end if
          .rthreshold = 1
         ‘打开mscomm1事件接收
    end if
  case else
 end select
 end with
end sub

网友A:
学习了,虽然看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