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5):
2个G,太大了,需要的自己下载吧。

ed2k://|file|[%E8%A5%BF%E9%97%A8%E5%AD%90%E4%BA%BA%E6%9C%BA%E7%95%8C%E9%9D%A2%E7%BC%96%E8%BE%91%E8%BD%AF%E4%BB%B6WinCCFlexble].Siemens.Simatic.WinCC.Flexible.2008.MULTiLANGUAGE.ISO-TBE.rar|2127755000|D8C1CDA607E270BA31898371426C26D2|/

网友A:
2008跟2007相比变化不大,而且还有个敏感的授--权的问题,升级意义不是很大,2007够用的话不建议麻烦兮兮的升级2008.当然楼主的共享精神,值得推崇。。

网友B:
那我就先谢谢楼主了

网友C:
我还没有,刚好下一个,谢谢楼主了!

网友D:
链接打不开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链接打不开啊

要安装电驴的软件,软件在www.verycd.com中下载~~

另外,你的磁盘分区必须使用NTFS格式啦,FAT不支持大于2G的单个文档~~

网友A:
FAT32格式的可以支持到3.98G?看看我的GHOST文件。单个文件最大到4,278,190,080字节,算一下吧。。有图。

楼主:
2008与之间的版本改进:

 Export / Import
CSV export / import of tags and alarms
 Performance Increase for Alarm and Process Value Archives
Acceleration of the CSV archiving
New, optimized data storage format (RDB)

扩展用户权限:
Adjustable number of invalid login attempts
Optionally, the login can be reduced to just the password
Hierarchical authorizations among the administrators
Individual groups can be excluded from the password aging
Hidden password entry

New Functionality in the Engineering and the Runtime
Expansions for faceplates
Fixed size of faceplate instances
Project texts of faceplates can be exported
Configuration of output fields in text fields, text list entries, buttons, etc
Depiction of the absolute address in the alarm editor for discrete alarms
Expansions regarding the transfer
Routing via Ethernet for project transfers with TP 177 4", MP 177, Mobile Panel 277, MP 277, MP 377
Transfer of the operating system image (bootstrapping) via Ethernet with Basic Panels, TP 177 4", MP 3777
Upload and download of recipe data records via ProSave with Basic Panels, OP 77A, TP 177A

新功能:
Setting for daylight saving time
Coding
Expansions for existing system functions
"ChangeConnection" also on Ethernet basis
Tags as parameter with "ArchiveLogFile"
Tags as parameter with "LogUserAction"
New events at objects
Input completed by operator
Pressed button has been left
Deactivation of function keys during the display of modal dialogs
Adjustable transfer rate of the Ethernet interface with MP 177, MP 277, MP 377

新增的设备:
Panels
Basic Panels: KTP1000 Basic, TP1500 Basic
TP 177 4"
MP 177 6"
Panel PCs
Panel PC 477 19" Touch
Panel PC 677 17" Touch

新增的操作系统支持:
Microsoft Windows XP SP3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Business (32-Bit), Ultimate (32-Bit)

授权软件包中的有。

楼主:
点击下载Hotfix 2 for WinCC flexible 2008

功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