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5):
请问S7-300仿真软件如何使用啊,稍微介绍个步骤就可以,例如我要用仿真软件打开一个已经做好的S7程序,应该如何操作啊!

网友A:
1.运行step7,S7打开程序
2.运行仿真软件
3.设置step7的interface
4.把程序下装
5.把仿真打到"运行"
6.设置需要仿真的地址
7.查看程序运行
8.保存仿真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