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6):
FM354怎么和三菱伺服MR-J2S-350A连接?谢谢大侠了!!!

网友A:
横跨两个品牌的比较麻烦,要两个的都要了解
其实基本的接线只要把发脉冲的和伺服这边接受脉冲连接成一个回路可以了
但要注意回路电压,有可能要串电阻
伺服其它的SERVO ON、急停,极限等也接好

楼主:
谢谢,但西门子的FM354发出的是-+10V电压信号啊?三菱的MR-J2S-350A能连接吗?

网友A:
可以把西门子的接口那部分图贴上来看下
这里三菱西门子都接触的人也是有的,也可以帮你看下

网友B:
用脉冲控制的话应当用FM353;
FM354是电压信号,用伺服的速度/转矩控制是合适的,但定位可能比较麻烦了;

楼主:
这是FM354的接口

楼主:
这个是三菱MR-J2S-350A的接口图~

老大们帮看看啊~谢谢了

网友C:
三菱的比较熟,西门子的定位模块没用过
如果是电压输出,应该不是定位模块,可以用于速度控制

网友A:
FM352与伺服的接口X2那个图中的伺服是什么厂家的,接受的信号是什么,是通用的伺服吗,能和其它的连接吗?是不是特殊的伺服?

楼主:
伺服是三菱的MR-J2S-350A,

网友D:
三菱伺服要采用速度控制模式,速度通过模拟量输入端口给定。而不是采用与三菱定位模块联接时接收脉冲的定位模式。
然后将FM354有模拟量值输出与伺服的模拟量输入端联接。伺服的脉冲输出接至FM354的编码器输入端口。其它信号根据功能接吧。
FM354会根据编码器的反馈控制模拟量的输出控制电机实现定位。

网友A:
FM354那个手册中的连接的伺服例子是连接的什么伺服,不会是三菱的吧?
那个伺服可能不是通常的用法
那一定要和三菱的连最好选个其它的模块了

楼主:
FM354的例子是和西门子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基本的接线只要把发脉冲的和伺服这边接受脉冲连接成一个回路可以了
但要注意回路电压,有可能要串电阻
伺服其它的SERVO ON、急停,极限等也接好

现在关键就是脉冲收、发部分怎么接线,是不是把三菱伺服脉冲输出LA、LAR/LB、LBR/LZ、LZR和354的A、A-N/B、B-N/N、N-N 直接接上就可以了(咨询过两家的客服似乎是可以的)。可是,没有做过心里实在是没底呀!

哪位有过实际经验的大侠能给确认一下啊?

网友A:
你这个看来不是个通用的模块
我上面说的接线情况是按通用的说法来接的
你这个模块能不能接别的厂家的伺服我肯定不了,不了解它
不知道你咨询的是什么客服,咨询下西门子的吧,他们应该能给个确定的答复

楼主:
西门子或三菱的客服都会让你问对方的。。。。。。貌似他们也没有两者连接的实例。但是网上能搜出好多关于两者的东西,汗死了~~~

西门子说354的脉冲输入5V,三菱的说是伺服输出的电平为5V,但是我只在Z上测出来了,A、B相没测出电压来,脉冲都没有测出来。我用的是万用表的频率档,不知道会不会是表不行?

网友E(2012-11-30):
问题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