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谁能做好?

楼主(2008-11-26):
我有两块数字可设报警温度的数显温度表,怎样实现一块表的报警温度跟着另一块表的实测温度走,就是一块测温表温度升高,另一块报警温度也升高,从而实现比较温度控制。要求简单并且耗电少。

网友A:
搂主说明白了吗?仔细看了没有弄清楚你要实现什么东西?比较温度控制?ps:发帖主题要清晰,你最好不要弄这种标题。

网友B:
我也没看懂要做什么?

楼主:
非常感谢你!我的意思是:做一个循环泵用温度控制循环,当接到有温度进入管道入孔时让泵启动,当管道末端温度和入口温度一样时停止循环泵。再次谢谢你!!!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做啊?帮帮我啊?有会的吗?

网友C:
当接到有温度进入管道入孔时让泵启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明白你的意思了,当入口温度与出口温度不一样时,启动泵。当入口端与出口端温度相同时,停止泵。
用PLC或单片机很容易实现,两个热电阻,一个比较就行了
不知道有没有双输入通道的表,而且内部可以做个比较,将比较结果做为触点输出,如果有的话,就简单了

网友E:
其实和制冷机一个道理没必要整的那么麻烦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我的意思是:做一个循环泵用温度控制循环,当接到有温度进入管道入孔时让泵启动,当管道末端温度和入口温度一样时停止循环泵。再次谢谢你!!!

A表的常开用来启动泵的接触器【如果常开不能用,加一个继电器】,
B表的常闭用来停止,串在接触器的线圈【如果常开用不上,加一个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