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6):
怎样做一个简单的动态温差传感器?

网友A:
热电偶就是温差的原理!

网友B:
晶体二极管或三极管的PN结的结电压是随温度而变化的。例如硅管的PN结的结电压在温度每升高1℃时,下降-2mV,利用这种特性,一般可以直接采用二极管(如玻璃封装的开关二极管1N4148)或采用硅三极管(可将集电极和基极短接)接成二极管来做PN结温度传感器。
特点:
i.线性好,典型的温度曲线如图1所示。
ii.尺寸小。
iii.热时间常数为0.2—2秒,灵敏度高。
iv.测温范围为-50—+150℃。
v.同型号的二极管或三极管特性不完全相同,因此它们的互换性较差。

网友C:
楼上的解释很详细啊!可是看不到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