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6):
   西门子的一些触摸屏如:tp/op177 ktp178 tp/op277等采用的是软时钟面板,掉电后系统时间会回到出厂设置状态,有些高端硬时钟面板的触摸屏当电池电量耗尽时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这样一来给工程上很多需要记录时间的项目带来了不便。现介绍一个在与s7-200系列plc进行通讯时的解决方案。
     首先说明一下,s7-200系列plc  cpu224以上的版本都含有内部的时钟卡,cpu222一下的plc没有内部时钟卡,需要另外安装时钟卡才能实现这个功能。方法是,在系统上电后,触摸屏读取plc内的硬件时钟,并可以在触摸屏上进行时间修改和校正,实现plc与触摸屏的时间同步。
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在plc程序中加入周期调用“read_rtc函数,以便定时读取plc的硬件时钟,并将时钟存储到v存储区,例如vb100。然后设置一个标准变量,与触摸屏中的“设置确认按钮”进行连接,例如v20.0。用来触发“set_rtc”如下图所示:
http://blog.gkong.com/http://blog.gkong.com/images/file/pic.gif" alt='图' onload="img_onload(this,{t:1})" />
程序中的最后一条是为了保证星期日的设置不为“0”
在触摸屏中建立一个时间设置确认按钮与v20.0连接,用来确认时间的修改。并建立6个数值输入键,对应vb70-vb75(年、月、日、时、分、秒)数据类型为十六进制“byte”变量。
建立完成后再第一次上电时,须在触摸屏窗口内进行时间的校对,然后确认即可。另外别忘了在触摸屏组态时,建立时钟地址的连接“vw100.具体看副件的图片,如果需要原程序,请在博客中留下您的邮箱号码!
http://blog.gkong.com/http://blog.gkong.com/images/file/pic.gif" alt='图' onload="img_onload(this,{t:1})" />
http://blog.gkong.com/http://blog.gkong.com/images/file/pic.gif" alt='图' onload="img_onload(this,{t:1})" />

网友A:
哎,图片怎么都看不见啊
再发个

网友B:
我用的是k-tp 178,现就是跟你说那种情况,这时间显示原出厂再的时间改不了
能给原程序我看看吗,谢谢了

网友B:
忘了给邮箱了,ykyuan521@163.com
希望能收到你的回信,谢谢

网友C:
图片看不到,可以按照楼主的博客地址上网页,有图片。
Http://blog.gkong.com/more.asp?id=69128&Name=mazhongren

网友D:
在西门子版面上有关于时间显示的例子!

网友E(2010-12-18):
向楼主学习
您好,我也是刚接触西门子触摸屏的,也不会设置时间,请楼主给我发一个原程序,好好向您学习,316168356@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