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6):
我昨天给车间看了一启动设备,控制回路是AC220V的,但是接触器的线圈是380V的,问题出来了,按下启动按钮,接触器呜呜响,不吸合,我用螺丝刀直接按下接触器,马上吸合自保,按下停止按钮动作正常.我有些疑惑啊,怎么会自保呢?
后来换上线圈220V的接触器,启动停止正常!
大家说说

网友A:
吸不下去是因为距离较远,电压不够也就吸力不够了,你按下去后不就力够了?简单道理了。

网友B:
线圈是380v的,你如果接的是220v的肯定吸合不了。继电器的保持电压和吸合电压是不一样的,是一磁滞回线。

楼主:
动作电压和保持状态下电压不一样吗?

网友C:
查下线圈的电压是不是380V的,估计是220V的,因为你后来换;了220的接触器就好了,问题就在这里,你线圈的电压只有220V

楼主:
楼上的谢谢你的提醒
我只是觉得接触器的动作功率与保持功率是不一样的,存在这个疑问,所以才发帖!

网友D:
这个问题380的线圈用220当然不动作了啊
道理很简单的

网友E:
一般在额定电压的85%以下接触器就不能吸合了,所以你用AC220V的电源肯定是不能吸合的;

网友F:
交流接触器制造标准规定,当线圈电压大于其额定电压的80%时,交流接触器的铁心应该可靠吸合;当线圈电压小于其额定电压的70%时,交流接触器的铁心应该可靠释放。因此,维持交流接触器吸合状态的最小电压不应该低于线圈额定电压的80%。

线圈电压降低,吸力降低,触头的接触压力也降低。触头压力降低后,触头的接触电阻就可能增大,触头发热就可能增加,接触器的寿命和无故障使用时间就大大降低!

楼主:
楼上的解释一下:我把接触器直接按下去,就吸合自保了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线圈电压可是220V啊,为什么启动时220V不能吸合呢?

网友F:
交流电路中
接触器的电磁铁有吸合电流和维持电流,
吸合时因动铁芯处于初始释放状态,线圈的电感量较小,通过的电流较大,这时通过的电流是吸合电流,吸合电流比维持电流大很多,
吸合后,由于动铁芯已经动作,线圈的电感量增大,这时电流较小,称维持电流【维持电流的意思是:调节电磁铁的供电电压,使其处于即将要释放的临界点,这个电流就是这个电磁铁线圈的维持电流,我们谈的维持电流不在此范围内】
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直流电路中也有吸合电流和维持电流,不受电磁铁的电感量影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交流电路中
接触器的电磁铁有吸合电流和维持电流,
吸合时因动铁芯处于初始释放状态,线圈的电感量较小,通过的电流较大,这时通过的电流是吸合电流,吸合电流比维持电流大很多,
吸合后,由于动铁芯已经动作,线圈的电感量增大,这时电流较小,称维持电流【维持电流的意思是:调节电磁铁的供电电压,使其处于即将要释放的临界点,这个电流就是这个电磁铁线圈的维持电流,我们谈的维持电流不在此范围内】
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直流电路中也有吸合电流和维持电流,不受电磁铁的电感量影响

1213712137老师说的就是有水平啊,我也这样理解,但是就是说不出如此专业的话语。

网友H:
我也弄过一次这事,刚开始时,没有注意线圈电压这点,380V的接上220V,就一吸一松,哒哒哒的响,吓了我一跳呢

网友I:
我也踫到过一次,是别人装的当时没试,我查了有大概10分钟但还是没想到是这个原因,以为是里面铁芯有问题,拆下来一看才知道。

网友J:
手动吸合后.应该有响声和抖动现象吧/

楼主:
没有,吸合的很好!

网友K:
有时急用可以用220的电源控制380线圈的接触器.就是在一根220V电源的一根线上串联一个10微法的电容器.就可以吸合的.道理不是很懂.

楼主:
楼上的这种方法可以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交流电路中
接触器的电磁铁有吸合电流和维持电流,
吸合时因动铁芯处于初始释放状态,线圈的电感量较小,通过的电流较大,这时通过的电流是吸合电流,吸合电流比维持电流大很多,
吸合后,由于动铁芯已经动作,线圈的电感量增大,这时电流较小,称维持电流【维持电流的意思是:调节电磁铁的供电电压,使其处于即将要释放的临界点,这个电流就是这个电磁铁线圈的维持电流,我们谈的维持电流不在此范围内】
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直流电路中也有吸合电流和维持电流,不受电磁铁的电感量影响

接触器里面有两个线圈,起始状态是两个线圈并联,电流大 , 吸合之后两个线圈串联,电流小, 电流大小的区别在于线圈匝数的多少,并联时,匝数少,电流大,串联匝数多,电流小。
完毕! 你可以拆开看看内部结构,吸合、维持的电流是直流噢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交流电路中
 接触器的电磁铁有吸合电流和维持电流,
 吸合时因动铁芯处于初始释放状态,线圈的电感量较小,通过的电流较大,这时通过的电流是吸合电流,吸合电流比维持电流大很多,
 吸合后,由于动铁芯已经动作,线圈的电感量增大,这时电流较小,称维持电流【维持电流的意思是:调节电磁铁的供电电压,使其处于即将要释放的临界点,这个电流就是这个电磁铁线圈的维持电流,我们谈的维持电流不在此范围内】
 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直流电路中也有吸合电流和维持电流,不受电磁铁的电感量影响

接触器里面有两个线圈,起始状态是两个线圈并联,电流大 , 吸合之后两个线圈串联,电流小, 电流大小的区别在于线圈匝数的多少,并联时,匝数少,电流大,串联匝数多,电流小。
完毕! 你可以拆开看看内部结构,吸合、维持的电流是直流噢

你说我错了,那就是我错了

你说的是每个接触器都是双线圈吗?

你说的是较大的接触器,而且是带无声运行的电路,我们讨论的是普通接触器的问题,不是一回事,跑题了

楼主:
就是普通的电磁接触器

网友M:
接触器铁芯间是有气隙的,当380的线圈通220的电压时,它产生的磁场能不能够产生足够的电磁力将铁芯吸合,就会出现翁翁声,用螺丝刀直接按下接触器,吸合后的电磁力大于接触器弹簧的反作用力.所以能够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