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6):
利用AT89c51RC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要求输入的驱动电流范围是5~15mA,检查数据手册看到其极限参数中,直流输出电流是15.0mA,利用P2端口产生脉冲以及方向信号,想知道可以直接连在驱动器上面吗(如下图)?如果不对的话应该怎么修改呢?
   另外看到用户手册上面:VOH (输出高电压),0.75Vcc(3.75v),条件是IOH=-30uA,如下图中,如果输出高电平为0.75Vcc,即3.75v,则电流是(3.75-0.7)/270=11.3mA,好象不是矛盾吗?我知道我肯定是什么地方错了,请指教。非常感谢。

楼主:
问题有些简单,但是看到的人希望能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理论不是你说的那样,首先你问的驱动能力,如果驱动电机,肯定要加驱动,不论用三极管也好,还是用2003也好,51单片机的输出口拉电流一般无法驱动电机。
其次是你问的电流为 15mA,这是指驱动负载的能力。是最大提供的 电流。这个电流是极限值,与电压除电阻的这个算法无关。欧姆定律是没有考虑极限情况的理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