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6):
各位大侠 业主需要提供一份每台脱水机的日运行时间,并且统计一天内脱水机一共运行的时间。现在需要在AB-PLC里编一段程序。该怎么样编程序呀!!急用!!!!小弟初学AB-PLC 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编 请各位大侠帮忙编一个呀!我的邮箱wanglianwei_2005@163.com  编好了发我邮箱里吧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使用定时器呀~~

当电机的触点被接通时,定时器进行计时~~定时器配合计数器实现长定时~~

网友B:
这可能要用到累计计时了
脱水机运行时就计时
常用的PLC定时时间都不是很长,这要靠程序处理时间达到最大值后的情况

楼主:
我知道用定时器 但是定时器和计数器怎么配合使用 我不会编的 plc编程初步接触 可否给我编一个发邮箱里呀 谢谢大侠啦 !!!

网友C:
呵呵;三菱的有累计小时的指令HOUR(FX1S/FX1N支持);
可以对触点的接通时间计时;

网友D:
比如一个60S的定时器,60S到,定时器接通,计数器加一,再将定时器复位重新计时。这样计数器的值是多少,就说明电机运行了多少分钟。

网友B:
这个程序除了要考虑累计计时外还要考虑断电保持

楼主还是根据上面的这些建议试着自已编写吧,应该有些基础的吧
AB用的人相对少些,如果只是守着邮箱有可能会失望的

楼主:
呵呵 我专业是通信工程 对梯形图确实不是很了解 我还是查查资料结合你说的编编试试吧 呵呵  还是要感谢你!

楼主:
可否给我发一个例程呀。谢谢

网友E:
通讯专业就用通讯方法解决啊!
plc开机时间和停机时间都记录到plc的某个区,pc读plc的这两个时间回pc里一算就ok了啊

楼主:
那不就麻烦了吗 我想直接用梯形图实现 也不用什么附加的软件了呀 方便呀

网友F:
要看你的电机是怎么工作的了,如果启动与停止都是靠PLC输出点来控制的,就好办多了,用内部的计时器就可以了啊

楼主:
那电机不是我的PLC控制的 我是引得DCC的数据 我直观监视 但是我要在我的ABPLC上编一个程序 该怎么编呀  可否给我发个例程呀?谢谢啦

网友D:
引个电机运行信号以PLC的输入点,计此输入点有接通时间。

网友G:
如果你用计时器和累积器作的话,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但是有时间误差,因为这个扫描时间有关,你应该通过读取系统时间,当开机时候,用上升沿读取一个系统时间,停机时候读取系统时间,这样流两个时间相减,时间是很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