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6):
OMRON PLC编程口是RS232,而电脑也是RS232口,都是RS232,为什么还要中间转换?

网友A:
不需要啊 只是管脚定义不同

网友B:
呵呵;说的是XW2Z-200S-V的电缆吧?
9PIN对应的针脚定义不一样,再说总不能把PLC的口直接插在电脑的COM口上吧;

网友C:
联接带串口的OMRON PLC,自己焊根线就可以了,不用买编程电缆。

网友D:
如果使用串口,自己焊线
2对2
3对3
9对5
左侧是PLC,右侧是电脑

楼主:
原来自己就可以做了,还搞个适配器,神秘兮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