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6):
三相平衡问题?
民规3.5.5 单相负荷应均衡分配到三相上,当单相负荷的总计算容量小于计算范围内三相对称负荷总计算容量的15%时,应全部按三相对称负荷计算;当超过15%时,应将单相负荷换算为等效三相负荷,再与三相负荷相加。

对民规此条不理解,“单相负荷的总计算容量”、“计算范围内三相对称负荷总计算容量”分别指的是什么?那个15%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如L1相是3.6KW,L2相4KW,L3相5KW,这样三相分配超过15%没?总负荷是3.6+4+5=12.6kw还是取最大功率相5*3=15KW?

当既有单相负荷又有三相负荷是又怎样计算?
这条规定是不是只针对既有单相又有三相负荷的?

还有一般情况下是怎样去平衡分配三相的?L1L2L3一直写下去,然后把各相加起来,总的看接不接近,再细节调整?或把全部负荷加起来除以3,然后去凑每相接近于这个平均数?

楼主:
为什么没人讨论这个话题啊,配电这块是需要的啊?

网友A:
没大看明白

只有单相负荷,那么三相的总负荷就是单相的负荷

既有单相负荷,又有三相负荷,那么总负荷是:三相负荷+单相负荷

网友B:
对上述问题,我不会去深研,但是有一点,不管是单相还是三相,容量是按电流来计算的,最简单的算法就是380V按每KW=1.8或2A ,220V/KW=4.5A或5A。如此计算,你的变压器能承受多大电流就是你的最大负载。并不是三相相加,没有这个说法。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这个问题如果深究起来会非常麻烦!

楼主:
三相平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