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6):
同样的负载,用软起起动后运行50HZ时电流为120A,而用变频器后到50HZ时候电流就是130A,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变频器出来后的电流是测量不准确的

网友B:
同样的负载,用软起起动后运行50HZ时电流为120A,
而用变频器后到50HZ时候电流就是130A

2楼说的对,是你测量的不准。

主要原因就是变频器输出的谐波多。造成的。

网友B: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你用普通我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你就是测不准。因为你的万用表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B:
顺便说一下,给用软起动的朋友提个醒

软起动的起动电流要比变频器起动的电流大的多。甚至有时后比自耦减压的还要大。不信你试试。

网友C:
电流表是以50HZ来测量电流的平均值的,所以还得看变频器自己显示的电流

网友D:
还真没注意过,楼主是个非常细心的人!

网友E:
变频器是VVVF,而软起只是降压启动的

网友F:
你是用钳形表或互感器测的吧,这样在变频器的下端不准
可以看变频器自带的显示器上的电流值,要切换到A下

网友G:
测量变频器和软启动的电流

要测输入端才行,尽量用机械钳流表测量,尽量离变频器和软启动远一点才准

网友H:
我说呢,我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为1000V,实际上应该为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