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6):
新设计一台机器,要在一个拖板位上找四个位置点。其有二个点非常的近,在1mm内。在做电路图时发现用开关控制有点难度,于是想用编码器。但是松下FP0-C32T的我没有用过编码器,查资料时也发现没有编码器方面的指令,好象FP0的也没有高速指令,有哪位知道请指点一二,PLC型号只选松下,其它品牌就不用说了。具体指令怎么写,输入口怎么接都请指点一下了。有松下代理也可以联系我,你指点了,就用你的货。
说明的是:我要控制步进+伺服,最好是带RS232端子的型号,有货请一并报价

网友A:
FP0-C32T有高速计数,单相计数最多4个,相加的频率不能大于10KHZ;
功能要强一点的可选FPΣ;

楼主:
没有找到这个编码器的使用方法,查遍了资料都没有,我用绝对值的,这样找的位置才准确。有一本松下介绍也说是有二相高速计数功能,但就是没有看到。

网友A:
这个参数都是对增量型编码器的;
用绝对型编码器没有专门的指令,数据如何处理是个麻烦;

楼主:
相当位置对我这台机来说意义不大,但是产品资料上的确是这样介绍的:单相/4点(共10KHz)或双相/2点(共2KHz)* 关于使用的限制事项,请参照用户操作手册。
这不是在骗人吗?

楼主:
找到松下代理了,见图:
点:选项-----PLC系统寄存器设置

网友A:
你用绝对型编码器的话就不用高速计数这一项了;
这个只对增量的编码器有用;

楼主:
按我这种程序方式做下来,应该没有问题吧?我用DT9044找三个位,用一个原点开关。

网友B:
DT9044的缺点是没有断电保持功能,可以用DT1652~1659等断电保持地址.
要求高的话最好用FPΣ,它有直线插补和园弧插补功能,对高精度的加工比较合适.

楼主:
我要经过值,DT9044是经过值的,不过可以把 DT9044传到DT1652里面。说明的是C16T的是DT1652 ,C32T的是DT6112了。型号不一样,位置也不一样的。
我不走圆弧,走直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