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6):
更多:http://www.mc-saic.com/
故障现象:液体正常流动无显示,累积量数不增加
可能原因:
1)供电电路或信号电路断路或接触不良
2)显示仪的印刷线路板,接插件故障或接触不良
3)前置放大器故障
4)供给前置放大器的电压太低
5)叶轮卡住不转
排除方法:
1)用万用表检查,排除故障点
2)更换印刷线路板
3)用铁条在检测头下快速移动,无信号输出,则应检查线圈有无断线和焊点脱焊
4)将电源电压提高至规定要求
5)去除异物,并清洗或更换损坏零件,更换零件后应重新标定

故障现象:流量显示逐渐减小
可能原因:
1)过滤器堵塞,压损逐渐增大,使流量减小
2)管道上阀芯松动,阀门开度自动减少
3)叶轮受杂物阻碍或轴承间隙内进入异物,阻力增大使转速减慢
排除方法:
1)清除过滤器内杂物
2)修理或更换阀门
3)清洗流量计,必要时重新标定

故障现象:流量为零时,流量显示不为零,显示值不稳
可能原因:
1)传输线屏蔽接地不良,外界电磁场的干扰
2)管道振动,引起叶轮抖动
3)截止阀泄漏
4)显示仪内部线路板之间或电子元件变质损坏,产生干扰
排除方法:
1)检查接地,排除干扰
2)加固管线或在流量计前后加装支架
3)检修或更换阀门
4)采取“短路法”或逐一检查,找出故障点

网友A:
那么如果有时候出现有流量时显示值为0,没流量时又有显示值,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