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6):
请问 松下A4交流伺服电机 是异步的还是同步的?谢谢

网友A:
交流伺服电机一般都是永磁同步电机

楼主:
电机的使用手册上也没有注明,我现在需要对电机数学建模,所以确定电机的类型很关键,希望大侠们帮帮忙,给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A:
没有明白你建模的意思,是画出三维模型吗?这样的话,只要知道型号,看样本的尺寸就可以了啊

网友B:
A4系列松下伺服电机特点:
  1、自动调整
  * 高性能的实时自动调整增益。
  * 根据负载惯重的变化,与自适应滤波器配合,从低刚性到高刚性都可以自动调整增益。
  * 因旋转方向不同而产生不同负载转矩的垂直轴情况下,也可以自动进行调整。
  * 具备异常速度检测功能,因此可以将增益调整过程中产生的异常速度调整到正常。
  * 通过显示面板操作,可以在监控实时调整情况的同时,进行设置和确认。
  2、高速高响应
  * 速度响应频率最高达1KHz。
  * 内置有瞬时速度观测器,可以高速、高分辩率地检测出电机的转速。
  * 高性能的机械适应性。
  * 无论是易产生共振的传送带驱动机械,还是高刚性的丝杆传动机械,都可以高性能的自动调整功能来实现高速定位。
  3、低振动
  * 自适应滤波器。
  * 内置自适应滤波器,可以根据机械共振频率不同而自动地调整陷波滤波器的频率。
  * 可以控制由于机械不稳定以及共振频率变化而发生的噪音。
  * 两个陷波滤波器。
  * 内置了不同于自适应滤波器的两个独立通道的滤波器。
  * 两个陷波滤波器可以以1Hz为单位、分别设置陷波的频率和幅度。
  * 内置了两个通道的振动抑制滤波器,可以抑制刚性较低的机械在启动和停止时生产的振动。
  * 两个通道的振动频率,可以根据旋转方向的不同而自动地切换;或者也可以分别对应于由于外部输入信号切换而产生的机械位置变化而导致的振动频率。
  * 即使设置的振动频率和滤波器的数值不确切,也不会导致不稳定状况。
型号举例:
小惯量400W 键轴 MSMD042P1U + MBDDT2210       小惯量400W 光轴 MSMD042P1Z + MBDDT2210003
小惯量750W 键轴 MSMD082P1U + MZDDT3520       小惯量750W 光轴 MSMD082P1Z + MZDDT3520003
中惯量1000W 键轴 MDMX102P1G + MDDDT3530      中惯量1000W 光轴 MDMX102P1Z + MDDDT3530003
中惯量1500W 键轴 MDMX152P1G + MDDDT3540      中惯量1500W 光轴 MDMX152P1Z + MDDDT3540003

网友C:
同已
交流伺服电机一般都是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D:
伺服電機應都是同步的吧.
沒有可能,也沒有不可能
                    tankchen

网友E(2014-07-28):
伺服电机是都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