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6):
我看了一段程序,不知道是怎么把模拟量模块的数值读入PLC的,
也就是说不知道模拟量模块是如何寻址的!

谁能告诉我,谢谢!!!

网友A:
FX的吗?
都是放在数据缓冲区BFM中
可以看手册中介绍,每个通道的值有对应的地址

网友B:
三菱FX1S/FX1N要用FROM/TO指令来操作,相双比较麻烦,参考对应的手册;
FX3系列的可以直接调用;

网友C:
用什么三菱的啊,做模拟量那么麻烦,最简单的是以色列的UNITRONICS,直接读,做一下线性化即可。

网友D:
三菱的模拟量是要用FROM TO写一大段,确实比较麻烦。
现在很多PLC都是支持组态的方式,相当于傻瓜类型,比较方便,只需要填写几个D寄存器就地址就OK了。

网友E:
三菱的Q的也可以直接读的,前面只需加上模块号,如U3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三菱的Q的也可以直接读的,前面只需加上模块号,如U3
应该是模块起始地址的高位,U3这个模块的地址是从30开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三菱的啊,做模拟量那么麻烦,最简单的是以色列的UNITRONICS,直接读,做一下线性化即可。
还有以色列的啊,看来偶真是孤陋寡闻啊,怎么没听说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