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盒原理[讨论]

楼主(2008-11-26):
有一地磅用的四只传感器,每只传感器灵敏度为2mv/v,激励电压为10v,当满量程负载时,五孔接线盒(四进一出)的输出信号是20mv还是80mv?还请大大们解释下,最好能给个接线盒的原理图。另外四只传感器并联接和串联接满量程是不是都是单只的四倍?

网友A:
肯定是20mA的信号,你是说内部原理图吗?

楼主:
是啊,就是内部的原理图,想看下是怎么接的……

网友B:
我最近做了一个梳毛机上的电子毛斗,用了两个传感器和一个变送器,两个传感器就是并联接线的,变送器出的是0_10v信号,两个传感器都是满量程时就是10V输出,原理我就不知道,变送器是从北京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