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6):
一。想问以下各位高手,关于伺服上面说:1.AB相脉冲;2.正转脉冲列和反转脉冲列;3.脉冲列+方向 。这三种输入型式的区别和应用场合(我看到这些图的区别,但是不知道怎么用,在什么情况下面使用)。
二。1.位置控制模式。2.速度控制模式。3.扭矩控制模式。这三种模式的区别和什么情况下面使用!
上面的两个问题,希望高手帮忙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呵呵;第一个问题是输入脉冲的,三种只有脉冲列+方向只要一个脉冲就可以,其它都要2个(PLC如果只有二路高速脉冲的话用脉冲列+方向可以控制二轴,其它只能控制一轴);

第一个问题是控制的对象,也就是你用伺服是控制什么的?位置、速度及扭矩;只有看具体的设备才能定控制的对象;

网友B:
AB相脉冲信号要好些,距离可以远些,抗干扰好
正转脉冲列和反转脉冲列,脉冲列+方向就是有时考虑控制多轴时为了控制多些,用脉冲加方向,此时要使放大器的脉冲形式的参数设置和外部实际一致
找本伺服放大器的手册看下,这些都有说明的,包括几种控制方式

网友C:
一、是发脉冲和收脉冲的对应关系。一般伺服放大器可以这么几种接收脉冲的方式,比如一个点是收脉冲的,收多少脉冲,就走多少,但转的方向要靠另一个输入点得到高或低电平来判断,这是脉冲+方向;再如一个点接脉冲就正转,另一个点接脉冲就反转,这是CW+CCW模式;两个点同时接脉冲,由相位差来决定方向,这是AB模式。线是一样接法,能用哪个模式,要受到发脉冲的限制。设置时对应上就行了。
二、一般用位置模式,需要用扭矩做控制时,用扭矩模式
多看看手册,再实践一下,慢慢就明白了,我都是自学的,可能也说不太好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D:
是这样的意思,有没有具体的做好的工程例子发来看看啊,我的邮箱是aixintx@163.com

网友E:
网上随便下载一家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里边对输入信号有较详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