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PROE的,原帖不能编辑了,只好重新发帖,更新了一个控制箱的图。

楼主(2008-11-26):
这次是一个控制箱的,后板翻边时用的法兰壁一次长出4壁,不知道跟做四次平整壁有何区别,唯一发现一点就是用法兰壁做的话,不能添加止裂槽了。。有些兴趣的朋友请看PART图。

楼主:
就是下面这个板,用法兰壁做的。。说实在不理解法兰壁什么意思。请知道的大师给讲一下。。

网友A:
据我的了解,在看数模时,没有什么区别,但在出工程图时,可能有区别,应该是两种不同的制作工艺,所以原材料的下料大小可能就不同了
是不是展开后的形状不同?

楼主:
对啊,展开后的图片不同的。。法兰壁做的不能加止裂槽。明天到公司我把展开图发上来。。

楼主:
法兰壁的拐角止裂槽,做出来了。。原来在“减轻”那里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