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6):
下午对此电路接了一下线,但是SBQ按钮必须一直按着,然后接近开关必须一直给信号才能运行,请问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加自锁该如何加?接近开关的常开常闭触点都在接近开关内部

网友A:
从你的图看来KACZ可以自锁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图
就是啊
可以自锁啊

网友C:
看你的电路图没问题,不知道你接线有没有接错.

楼主:
KACF应该如何自锁?接线是按照这个图接的,应该没有问题,但是SBQ按钮必须一直按着,然后接近开关必须一直给信号才能运行。请大家帮忙给解决一下?该如何修改?启动后可以实现自动往返

楼主:
接近开关的常开常闭触点都在接近开关内部
接近开关有四根线:电源正;电源负;常开;常闭四根线

网友B:
把SQ2-2上面没接完的接到SQ1-1的上端,然后把右边和左边一样的接就行了

楼主:
SQ2-2和SQ1-1是从接近开关里引出的一根线,没有上端了.接近开关里引出了四根线电源正;电源负;常开;常闭四根线,常开;常闭触点都在接近开关内部

网友D:
常开常闭是否应该调换一下?

楼主:
能否详细的解释一下?

网友E:
[/upload]uploadImages6/2008112622132466836.jpg[/upload]

我用的是三线的,你可以用两线的【改改就行】,

保护延时继电器的作用是,当电机工作的时间超出正常工作时间,电机会停【感应开关如果坏掉成为老是有输出,或是有铁片沾上误动作的话,保护延时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E:
抱歉抱歉,刚才图片上传错误,不是故意的

楼主:
接近开关SQ的常开或者常闭触点,是从接近开关里引出来的,要求接负载,负载出来后接0V

网友F:
KACZ继电器常开点的下端移到KACZ继电器和KACF继电器常闭点的中间

网友G:
一般接近开关为晶体管输出,如上图所示电路,接近开关不能正常工作,接近开关的输出与供电电源地是共用的,当接近开关工作时,分析电路,接近开关的工作电压不正确了。将SQ的电源地接0V,SQ-1,SQ-2接到KACZ、KACF下面。

网友H:
确实错了,在14楼图的右边KACF常开触点处并一个SBQ的常闭点即可。效果是接近开关一送电,设备就开始运转。而且接近开关的触点应该不外露的

网友I:
好像不对,至少不全.有时是起动了

楼主:
按照这个图接线,为什么功能还不能实现?请大家多指导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忘上传了

网友J:
没见过这种图

网友K:
在SO1和SO2的接近开关处分别并联上继电器的常开辅助触点,再试试看,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正常工作了,接近开关坏了经查

网友L:
你把图画完整一点,

网友M:
遇到这种情况,在自己对自己的线路有把握的情况下可以试着将接近开关换成按钮来模拟操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遇到这种情况,在自己对自己的线路有把握的情况下可以试着将接近开关换成按钮来模拟操作一下
恩,谢谢!我就是把它换成行程开关后,就可以正常实现工作要求,然后就从新买了两个接近开关,换上后,就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N:
电子产品无时间差

网友O:
很简单,但是要运行很安全也就很难了。

网友P:
不能自锁吧  到限位就段了!

网友Q:
限位开关确实比较容易坏 特别是国产的 建议还是买进口的吧

网友R:
此图看的有点乱,为什么不用接近开关接继电器呢,那样不是跟简单吗就是开关的开点或是闭点接继电器的线圈,用继电器的点来接接触器呢,不是很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