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6):
西门子S7-300 PLC和海泰克1711之间连接用了一个西门子MPI/DP   RS232  6ES7 972 -0CA10-0XA0 触摸屏适配器 谁知道这个有什么用?RS232接口能和电脑232直接连接吗?MPI那一头好像和S7-200plc接口一样是否可以和S7-200通信?

网友A:
这个MPI电缆不就是PLC和HMI通讯的吗
RS232不就是连接在计算机232口上的吗
这个电缆应该不能连接S7-200吧

网友B:
呵呵;S7-300/400用的是MPI通讯,HITECH的屏要连接的话只能加这个适配器,RS232端接屏上,MPI端接S7-300上;

  另外S7-200PLC是PPI通讯,这种电缆价格比MPI要低的多,原装的MPI可以与S7-200连上;
仿制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S7-300/400用的是MPI通讯,HITECH的屏要连接的话只能加这个适配器,RS232端接屏上,MPI端接S7-300上;

   另外S7-200PLC是PPI通讯,这种电缆价格比MPI要低的多,原装的MPI可以与S7-200连上;
仿制的就不一定了;

只有原装的西门子USB——MPI电缆才可以与S7-200通讯,原先的RS232接口的并不能兼容S7-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MPI电缆不就是PLC和HMI通讯的吗
RS232不就是连接在计算机232口上的吗
这个电缆应该不能连接S7-200吧
  谢谢 MPI RS232 接口  2    3    5   和电脑串口    2    3    5    连接就行吗?

网友D:
直接插好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