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6):
请教pws1711-stn2能不能汉化?怎么汉化?

多谢!
pws1711-stn2与电脑通信的串口是直通的还是交叉的.我买了一条线是直通的在传输时老是显示连接超时.

网友A:
你要用相应的触摸屏软件,最好是供应商提供的正版软件
显示连接超时,可能是你的通讯协议不对

网友B:
PWS1711本来就支持中文显示的;
汉化什么?
只要用ADP3的软件就可以了,不过这种上传后是不能打开,也不能编辑的;

楼主:
我指的是屏显能不能是中文.

网友B:
当然支持中文显示了;前提你里面的程序编的就是中文的;

楼主:
是一开机就有这个画面吗?
但是我的没有

网友B:
晕呢;
这程序是要编写好传到里面去的,开机就可以进入了;

楼主:
呵呵。。。。
不好意思,多谢你了。
这个我知道,我以为那个系统的菜单可以切换成中文。

网友B:
这种的系统菜单是没有中文的;
只有英文版本的;
系统菜单需要刷OS才能更换,但这种没有提供这种OS;

楼主:
呵呵....
知道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