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6):
最近我一同事就被烧伤了,他说是电弧烧伤的,晕。是不是合闸的时候会产生啊?那我们电工工作不是很危险的啊。。。大家都是怎么预防人身伤害的?

网友A:
用低电压远距离控制继电器开关启动

网友B:
他可能是没有先断断路器再断隔离开关,只要正规操作就不会有危险了

楼主:
就是普通配电箱的三相电合闸,这样有危险吗?

网友C:
他应该是带负载操作。合闸时从上级往下级依次进行。分闸从下级往上级依次进行。

网友D:
你要首先分用啥东东去控制啥西西啦。
比如你用刀开关合闸直接启动一台小功率(严格说是启动电流小)的电机,没问题;要是去启动一台大功率的电机,不放炮才怪。
要是用软启动远程控制一台电机,几乎是没什么大启动的电流——可控硅啊,电子限流。

就是用断路器去直接合闸,烧伤的可能性也很小,毕竟它的断弧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网友D:
烧伤的事故,在我的从业生涯中我亲眼目睹了一共两次。
基本都是违规操作,特别是最后一次,用400A的刀开关去启动37KW的电机5台(因为下方的断路器、接触器都已接通),后果那个惨啊!一股浓烟里面夹杂着烧焦死耗子的味道!刀闸的动触点都化成铜蒸汽嵌入那个小兄弟的胳膊里了——不过你不用怕,他当时一是啥也不懂,二是劳动强度太多有点犯迷糊。

只要你多学点技能,少犯点糊涂。没事!

网友E:
多注意人身安全呀,,,

网友F:
尽量淘汰刀闸开关,提倡使用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按钮

另外,合闸时一定要侧着脸,扭着身子,不要正对着他,当年一个新组装的控制盘,由于那一批刀闸开关有问题,通电即爆【通电前用2500v摇表测过,正常】,我侧着身子,扭着脸,没事。   过了几天,我一师兄给设备上换了个同一批的刀闸,送电时候i爆了,右手烧伤,愈后像鸡爪,二级伤残【功能丧失】

安全第一,生命至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尽量淘汰刀闸开关,提倡使用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按钮

另外,合闸时一定要侧着脸,扭着身子,不要正对着他,当年一个新组装的控制盘,由于那一批刀闸开关有问题,通电即爆【通电前用2500v摇表测过,正常】,我侧着身子,扭着脸,没事。   过了几天,我一师兄给设备上换了个同一批的刀闸,送电时候i爆了,右手烧伤,愈后像鸡爪,二级伤残【功能丧失】

安全第一,生命至上

我都不敢亲自去合了,以前还敢戴着手套,转着身子去合;现在只能鼓励鼓励年轻人,让他们代劳了。
说来你们不信,以前检查低压配电柜母排是否发热,我都是穿着1KV的绝缘鞋去用手摸摸滴,带电操作啊。现在可好,离着配电柜,一米开外看看就算结束了。

网友G:
很久没有去过配电房了,搞电的越做越胆小

网友H:
偶自从被电弧灼伤一次眼睛后,对此类事情都心存恐惧,回想当时要是眼睛瞎了......想起来就后怕。

网友I:
好多事故都是违规操作引起的,只要从上到下一级一级的合,应该是没有危险的!

网友J:
也不全是违规操作,有一次我去合一空开,结果短路爆了铜触点都熔下来了,幸好我跑得快

网友K:
我一个哥们维修电缆时,没有进行遥测,直接送电,结果造成电缆报废。做电工一定细心!

网友L:
小心行的万年船啊!
大家工作时还是小心为好,必须按规章制度做啊!

网友M:
我刚做电气时,也被电过一次手掌,好怕啊
真是越来越胆小啊

网友L:
现在我一到车间看设备,就想先断电源!
还必须在带着一个人看着

网友N:
有次我们在大修厂,由于设备是临时调试,调试完后要给客户,所以就直接从配电柜里拉线接到设备上,可能没放顺,最后关设备门时,把导线压到门里,压破了,380V断路,只听到彭的一声,一道闪光,最后,门都被打了一个洞

网友O:
我从事电十多年,真是越做越怕,但只要你小心,按规操作,相对事故的可性就小一些了。

网友P:
是有危险性的,要在侧面合闸,而且一般大的断路器都要好的,带断弧功能的

楼主:
啊。。。这么危险啊。。。晕,那怎么办。。。这行业有生命危险啊。。。。

网友Q:
刀开关不要带大负载分合

网友R:
弧光一般是拉闸的时候较大,拉闸顺序从下往上, 带绝缘护具,右手啦,人占开关左侧等等, 看看值班电工书吧

网友H:
现在一靠近高压侧就觉得紧张,估计有心理障碍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尽量淘汰刀闸开关,提倡使用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按钮

 另外,合闸时一定要侧着脸,扭着身子,不要正对着他,当年一个新组装的控制盘,由于那一批刀闸开关有问题,通电即爆【通电前用2500v摇表测过,正常】,我侧着身子,扭着脸,没事。   过了几天,我一师兄给设备上换了个同一批的刀闸,送电时候i爆了,右手烧伤,愈后像鸡爪,二级伤残【功能丧失】

 安全第一,生命至上

我都不敢亲自去合了,以前还敢戴着手套,转着身子去合;现在只能鼓励鼓励年轻人,让他们代劳了。
说来你们不信,以前检查低压配电柜母排是否发热,我都是穿着1KV的绝缘鞋去用手摸摸滴,带电操作啊。现在可好,离着配电柜,一米开外看看就算结束了。

看是否发热怎么不用测温枪啊?莫非你们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