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6):
现在小弟正在做个课题,想自己用VB与多个PLC交换数据 ,进行数据采集工作
不知道用什么pLC好
好像s7-200可以自由口通讯,是不是意思为:自己写协议,定义协议的意义?
还有看到OMRON好像也可以实现吧?
最一开始想用s7-300,但是好像必须得借助PRODAVE才行,但好像只能PC运行的VB只能 与一个PLC通讯,不会多个

各位谁用过吗,哪个方案可行?实现 一个PC与多个PLC通讯,分别采集各个PLC的数据???
硬件怎么连接。软件用到什么?
谢谢啦,现在比较 急!

网友A:
FX通过FX2N-232BD(或FX2N-485BD)与PC通讯可以实现PC对多个PLC通讯。

网友B:
s7-200可以,如果通讯不要求太快,完全可以用现成的modbus协议.
485的单主对多从,很容易实现.
再高级的,可以用你说的OPC,以太网.

网友C:
可以参考下这个图

网友D:
弄本plc的通讯手册看了再说.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们的指导,现在资料有一些了,先吸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