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6):
有一个项目,用三菱QPLC与三菱J3伺服组成的运动控制系统。该系统设计成绝对位置控制,只在调试时设定一次系统原点后,便可正常工作。所以我准备不用接近开关来定原点,而是将伺服电机带动的工作台手动运行到想要的位置后,按下某一按钮后,将此位置设为系统原点。

但是我在设计过程中,翻看了QD75的定位手册,起初时被训导了。截图如下:

起初我认为,按照手册上的说法,如果进行定位控制,那么“1A13”就要与伺服放大器上的“CR”端接线。可是这么接线后,如果不进行QD75P手册上介绍的几种回原点方式的话,“1A13”是不会用信号输出的,而手册上的几种回原点方式中,没有我想要的这种。

我没办法,打电话给三菱的技术支持,他们也没有好的办法,告诉我不行就把伺服上的电池拿下后,再装上试试,以前也有人这样做过。

我一听这是什么办法啊!又开始找资料,终于,在J3的伺服放大器上找到了一个例子,如下图:

这回我看明白了,就算用QD75P模块与J3伺服连接,定位控制,“CLEAR”也不是必需与“CR”连接的,要看具体的控制方式。只要认为系统到原点后,给伺服的“CR”信号,让伺服放大器内的计数器清零就可以了。

另外再提醒一点,用QD75模块时,并不是像上图第5点说的那样,必需用差动方式,停电极也是可以的,我这个系统就是这么接的,不要被手册误导了。

该系统接线调试后,一切正常,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网友A:
定位精度可以保证么

网友B:
楼上的回复才是关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精度可以保证么
你是指回原点的精度,还是指确定原点后,系统的精度?

如果你指的是回原点的精度,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没有问题的,QD75有个微动功能,完全可以将工作台走到想要的位置,不知我这样说你能不能理解了。

在一些绝对位置系统的设备上,一般都没有原点形状的,都是靠数据回原点的。

网友C:
没有这样玩过,在机械间隙不大或者定位要求不高的场合应该可以

楼主:
这叫做数据定位,不是我创造出来的,定位模块就有这种方式,尤其是用于绝对系统。
我们公司进口的台湾的多轴数控设备(5-6轴),都是这么设置的
所以我也仿制了一把,感觉不错,并且精度绝对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