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6):
4线PNP型接近开关(DC24V)有常开常闭两个输出,那么感应时常开线输出24V,常闭线呢??

我现场实际测量这种开关感应时常闭线输出为0V(对接近开关的负级),不感应时输出24V,那不成了NPN的接近开关了???

网友A:
没错,常闭就是不感应时是接通,感应时断开

网友B:
这个没错啊。

网友C:
PNP NPN  与常开,常闭没有关系;PNP是正极体,NPN是负极体;

网友D:
楼主走火入魔了!哈哈!接近开关主要看它输出是共负还是共正连接,至于一组常开常闭点只是接近开关在动作顺序相反而已。

网友E:
只是输出对负和输出对正的关系

网友F:
是这样的,虽然有感应时为24V,没感应时用万用表量是0V,但实际上这个0V很多时候是带不了负载的,比如让这个0V接到NPN的输入模块中,输入点都不会点亮,

网友G:
楼主的说的四线感应开关很好用,接线灵活,还有3线的,PNP/NPN的转换模式是,输出线对 - 极,输出线对 + 极

网友H:
也不用看PNP NPN了,现在的产品很乱,就看它是正输出还是负输出,如果是正输出,输出时是24V,不输出时应该是高阻态并不是0V。

网友I:
PNP型      24V应用
 不接近——常开点=无输出
               常闭点=24V
接近时——常开点=24V
              常闭点=无输出
NPN型
 不接近——常开点=无输出
               常闭点=0V
  接近时——常开点=0V
                常闭点=无输出
无输出——实际就是单一种晶体管(PNP或NPN)集电极没有驱动电流,类似这条线开路。
它区别于 使用晶体管互补(PNP-NPN)输出的模式,互补模式是输出都有驱动电流,电压为0或24V
由于这种接近开关无输出时,输出阻抗高,此时抗干扰较差。干扰大的时候应注意。

网友J:
主要是看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PNP是输出高电平,NPN是输出低电平
这样你就好理触常开常闭了

网友K:
接近开关一般都是晶体管输出,所以分NPN和PNP,常开,常闭。常开常闭可以理解为继电器触点的常开常闭。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接近开关一般都是晶体管输出,所以分NPN和PNP,常开,常闭。常开常闭可以理解为继电器触点的常开常闭。
说的有道理

网友L:
还有的用着用着NC变NO了-------产品质量啊

网友M:
按你说的和做的,应该没有问题的啊,我也很期待

网友N:
PNP是输出高电平,NPN是输出低电平
这句很好理解

网友O:
接近开关主要看它输出是共负还是共正连接,至于一组常开常闭点只是接近开关在动作顺序相反而已。PNP是正极体,NPN是负极体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是这样的,虽然有感应时为24V,没感应时用万用表量是0V,但实际上这个0V很多时候是带不了负载的,比如让这个0V接到NPN的输入模块中,输入点都不会点亮,
我用过三线制的就可以,是一个NPN的接近开关接在一个输入是PNP的计数器上,在不感应时计数感应时不计

网友E:
我一直在用欧姆龙的三线红外开关

网友P:
接近开关被触发时常开的输出端会是高电平,为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