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6):
我只有英文版的.想要个中文版的.谁有给我发个,以前那个贴子里的连接下不了啦.(不知道是不是我网络不好,还是其它原因).我只好另发个贴子.,

网友A:
MICROIN4.0以后的版本中再集成了中文语言了,在选项中直接切换就可以。楼主不会还在用古老的版本吧。

网友B:
应该都集有中文的~
你是什么版本!

网友C:
在“选项”-“常规”里有语言设置,看一下

网友D:
多看看使用手册吧

网友E:
正在下了,很快的,这个不用授权吧?

网友F:
一般再设置里面选择语音可以改成中文饿

网友A:
Micro Win 4.0 软件不需要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