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7):
IM365接口模块问题
请问IM365接口模块的连接线是否可以加长至2~3米?

网友A:
可以的

--------------------------------------------
不可以,最远距离1M;
IM361允许10M;

网友B:
可以看看手册啊,上面一般都有说明。

网友C:
通过IM365连接的话最远距离:1M;
IM361连接的话每跟电缆长度最大10M;

网友D:
IM365的线是与两端模块一体的,不能折卸和更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再请问一个问题:IM360/IM361接口的连线是几芯的?可否象DP接口一样组成分布式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