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的请回复

楼主(2008-11-27):
请问各位,我用2DA模块输出20MA时,对应的变频器输出最大只有50HZ,变频器哪个参数可以设置?.多谢

网友A:
是哪个牌子的变频器,型号是多少。

网友B:
楼主,每个牌子的变频器的设置都不一样的,不过好象西门子的变频器不接受电流信号,只接受电压信号

网友C:
如果是变频器也是三菱的,看下上限频率有没有被改变
三菱的还有Pr902到905可以设置频率偏置和增益

网友D:
已选电流给定信号,通过调整额定运行频率可放大频率运行范围。

网友E:
把变频器的最高频率、上限频率及10V对应的频率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F:
变频器上应该都有说明书,上面应该都有啊,你仔细看一下

网友E:
F700对应的:参数
PR125 端子2对应的最高频率 ,把50HZ改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