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自由口通讯

楼主(2008-11-27):
s7-200自由口通讯,有谁用过没有.怎么总是接收不到数据呀(与电力仪表通讯)

网友A:
可能原因:
1、通讯接口未切换到自由口模式。
2、发送数据格式、通讯速率,数据位及校验等与仪表的要求不一致,发送的数据不被仪表认可,所以无响应。
3、另一种可能是接收数据的条件设置不正确。

建议:先用串口调试软件与仪表通讯,得到仪表响应,确认发送数据正确后,再用PLC发送同样数据,用串口软件接收,确认PLC发送数据的正确性。
如发送数据已无问题,再修改接收程序。

网友B:
有没有程序,给传上来看看,自己做总是不行,就放下了

网友C:
请问自由通讯时,用了哪几根串口线。我看到别人用了3和8,不知为什么。

网友D:
如果仪表是RTU协议的话,那就更好做了,可以直接调用MODBUS_RTU
不知道楼主需不需要例子,我这里有几个自由口通讯协议的例子!

网友E(2016-07-23):
回复 网友D:
大神?你把那几个自由口例子发给我看看呗?……62546803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