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7):
请问整流滤波电路,于电容并联的电阻去掉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本贴给你移到这里来了,如果电容补偿的电阻,是用来放电的,也就是停电电,用电阻作为负载,把电容里的电放掉,这样对后面的操作不会有危险。
电阻是电路里面就是一纯负载,不知道你的这个电路是什么样的,我估计也就是起到放电作用了。

网友B:
2楼说的对,还起滤波作用,RC滤波。

网友C:
楼主说的是变频器的整流滤波电路吗?

你把那个图画出来看看,我记得好像是有两个电阻是用来分压的,还有个是用来做为负载的。就是铝壳电阻的那个。

楼主:
220V经变压器21V经整流块到22000uf电容,并联电阻后到负载。是起到放电作用,电路正常工作时,去掉电阻可以使用

网友D:
有很小的稳定电压的作用【无此电阻空载电压比有负载时高】,断开电源后给电容放电,

另外和电容组合有加强滤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