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7):
昨天有个客户说带PG矢量控制时电流很大!换成带PG的V/F控制时,不出现这样情况!
不知道是什么毛病~~请教高手!

网友A:
矢量控制不可能电流很大

网友B:
有些问题确实比较奇怪,之前用一品牌的变频器,考虑负载大,采用开环矢量速度控制,结果低速非常不稳,改为v/f控制反而正常,通常理解矢量控制模式可以提供大的起动转矩,保证低速起步和运行,可在这里就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