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7):
各位大侠 请教一下怎么区别系统的时间 就是说系统的一小时的时间 一天的时间 里面的变量在哪里找呀?

网友A:
你的PLC型号?

如果使用SLC的话,那么S:37~S:42系统字中分别存放的是:年,月,日,小时,分钟,秒
S:53的低字节中存放的是星期

楼主:
是AB-PLC该怎么样区分系统时间呀?

网友B:
楼主,2楼没错,2楼说的是ABPLC的一种,abplc有很多,不知楼主说的是哪种?

楼主:
是AB1756系列的 讲一下!谢谢啦

网友C:
如果是1756系列的CONTROLLOGX处理器,直接在程序里用GSV指令就可以读取,具体看GSV指令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