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7):
请写出三相交流电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的表达式,并写出它们的关系式。
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
视在功率:
关系式:

我对电工技术一点都不懂  谢谢 很急 谢谢

网友A:
S=P+Q
S是视在功率
P是有功功率
Q是无功功率

网友B:
P=3^(1/2)uicosΦ
Q=3^(1/2)uisinΦ
S=(p^2+Q^2)^(1/2)

网友C:
有功P=√3UI*cosφ 无功Q=√3UI*sinφ 视在功率S=√3UI  S²=P²+Q²  其中U为线电压,I为线电流

网友D:
那功率因数是什么呢?
是无功/有功吗?还是无功/视在?

网友E:
功率因数cosφ=有功功率P/视在功率S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功P=√3UI*cosφ 无功Q=√3UI*sinφ 视在功率S=√3UI  S²=P²+Q²  其中U为线电压,I为线电流
yes,就是这个, 就是看着√很不舒服!

网友G:
S²=P²+Q²  ,根号3本想用word打出来,但好象公式编辑器要另外安装,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