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7):
做工程项目时,经常用到称重控制器,一般都选用进口的如a&d、unipulse等。
a&d主要使用ad4401、ad4404
unipulse主要使用 f701-c、f800、f805
二者在功能、技术指标上基本一致;
实际使用中,ad4401偶尔会发生参数数据丢失的现象,需要重新设置,现已不使用;
unipulse的称重控制器没有接到现场的上述反馈信息,一直使用中。

网友A:
楼主有机会建议使用一下,美国Hardy的称重仪表,绝对效果非常棒,精度高,而且操作和编程都很简单

网友B:
称重传感器,也许是最头大的传感器了,在使用和运输过程中,都是很容易出误差的,如果一台机装二个传感器,我估计100个里面都很难配对成绝对一样。要买传感器最好就近购买。

网友C:
我厂的一个分厂买了一台上海人做的分纱机,就用到了称重传感器,大概用了半年就不准了调了后好不了半个钟,最近改成里面就放一台电子磅然后用PLC跟称通讯,效果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称重传感器,也许是最头大的传感器了,在使用和运输过程中,都是很容易出误差的,如果一台机装二个传感器,我估计100个里面都很难配对成绝对一样。要买传感器最好就近购买。

并不是所有传感器都是需要匹配,普通的传感器可能逃脱不了,而Hardy的传感器是智能型的,内部含有传感器内部特性的芯片,不需要匹配,只需要给个量程和结构就行,换了也并不需要重新用砝码标定,Hardy能做免砝码标定,精度等同于砝码标定

网友D:
选择传感器一定要看好量程,而且显示表精度与传感器是通过公式计算求得 一定要符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称重传感器,也许是最头大的传感器了,在使用和运输过程中,都是很容易出误差的,如果一台机装二个传感器,我估计100个里面都很难配对成绝对一样。要买传感器最好就近购买。

并不是所有传感器都是需要匹配,普通的传感器可能逃脱不了,而
是智能型的,内部含有传感器内部特性的芯片,不需要匹配,只需要给个量程和结构就行,换了也并不需要重新用砝码标定,Hardy能做免砝码标定,精度等同于砝码标定
楼主的意思没看明白:是仪表不需要砝码标定还是传感器啊?

网友A:
仪表加传感器加成体组成的称重系统不需要压砝码标定,标定有对传感器和仪表说的吗?

网友F:
4楼说的Hardy的传感器是智能型的,我估计是数字式的传感器吧。其实就是在模拟传感器上加了个数字模块...

网友A:
Hardy的传感器可是跟现在市场上的数字不太一样哦!没有了解可是没有发言权的哦!

网友G:
上次一个客户搞了个拉压力传感器,差点把我搞晕;